楼主(2011-06-15):
我子学PLC过程中遇到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等......对这个不懂,哪位大师有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啊

网友A:
   是不了解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的意思,还是不知道它们在PLC中是怎么回事?

   FX型PLC中,数据是以二进制形式存放的;而在监控梯形图程序的运行时,数据寄存器可按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形式显示。
   FX的I/O端口X、Y,按八进制编号。

网友B:
2楼·说的很全面啊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些数学知识啊

楼主:
谢谢大师哦! 在编程时需要对这些了解多少呢?
我实在是懂的太少了

网友D:
这个不懂怎么学PLC!

网友C:
编程序的时候需要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啊 要掌握熟练啊

网友E:
要掌握各进制之间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