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如何选择合适的压力变送器以及安装使用注意,压力变送器的正确选型应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分析
1、确认丈量压力的类型

     压力类型主要有表压、绝压、差压等。表压是指以大气为基准,小于或大于大气压的压力;绝压是指以绝对压力零位为基准,高于绝对压力;差压是指两个压力之间的差值。
  2、 确认压气力程
     一般情况下,按实际丈量压力为丈量范围的80%选取。
  3、 确认丈量压力先容
     按丈量介质的不同,可分为干燥气体、气体液体、强衣饰性液体、粘稠液体、高温气体液体等,根据不同的介质准确选型,有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4、确认系统的最大过载
    系统的最大过载应小于变送器的过载保护极限,否则会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甚至损坏产品。CYB系列产品的安过载压力为满量程的2倍。
  5、 确认正确度等级
  变送器的丈量误差按正确度等级进行划分,不同的正确度对应不同的基本误差限(以满量程输出的百分数表示)。实际应用中,根据丈量误差的控制要求并本着使用经济的原则进行选择。
  6、 确认工作温度范围
     丈量介质温度应处于变送器工作温度范围内,如超温使用,将会产生较大的丈量误差并影响使用寿命;在压力变送器的出产过程中,会对温度影响进行丈量和补偿,以确保产品受温度影响产生的丈量误差处于正确度等级要求的范围内。在温度较高的场合,可以考虑选择高温型压力变送器或采取安装冷凝管、散热器等辅助降温措施。
  7、 确认丈量介质与接触材质的兼容性
     在某些丈量场合,丈量介质具有侵蚀性,此时需选用与丈量介质兼容的材料或进行特殊的工艺处理,确保变送器不被损坏。
  8、 确认压力接口形式
     在公司产品以螺纹连接(M20×1.5)为尺度接口形式,若客户需要其他特殊接口形式,可依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出产。
  9、 确认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
     本公司产品采用直流电源供电,提供多种输出信号选择,包括4~20mA、0~5VDC、1~5VDC、0~10mA以及232或485数字输出。
  10、 确认现场工作环境情况及其它
     需了解是否存在振动及电磁干扰等,提供选型时提供相关信息,以便采取相应处理。在选型时,其他如电气连接方式等也可以根据情况予以考虑。
2、产品安装使用留意事项:
  1、安装前仔细阅读产品仿单,准确接线,留意产品不得发生接线错误。

       2、变送器应安装在透风、干燥、无蚀、阴凉及温度变化较小之处。如露天安装应加防护罩,避免阳光直照和雨淋,以避免产品机能降低或泛起故障。
       3、严禁随意摔打、冲击、拆卸、强力夹持或用尖利的用具捅引压孔或金属膜片。
       4、留意保护产品引出电缆,电缆线接头处务必密封,以免进水或潮气影响整机机能及寿命,变送后端子引线要保证和大气良好导通。
       5、安装时应在变送器和介质之间加载压力截止阀,以便检验和防止取压口堵塞而影响丈量精度,在压力波动范围大的场合还应加装压力缓冲装置。
      6、丈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留意不要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限,必要时,加引压管或其它冷却装置连接。
       7、在丈量液体介质时,在加压前一定要用截止阀排净管道内的空气,防止因为压缩空气所产生的高压导传感器过载。
       8、禁止超指标过载,超指标过载造成的敏感膜损坏不在三包范围。
       9、隔爆型变送器在危险场所使用时,变送器的壳盖必需拧紧,为确保使用安全,应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绝对不答应在通电时打开变送器壳盖。
       10、本质安全型变送器必需配用安全栅才能在有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使用。安全栅应符合GB3836.4-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别第4部门本质安全型》的划定,并经有关防爆部分进行防爆实验并取得防爆合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