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三相四线的电表配三个互感器应该找那些部门安装,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A:
你应该到供电部门去问问,还要看看你的功率有多大用不用互感器,如果小功率的话用直进表就可以啦。如果只是你自己计量的话就自己动手吧一般电工应该都会接。在电表的接线盖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B:
自己搞就行啦!

网友C:
自己搞就行啦!电表的接线盖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D:
恩,自己接,如果你是公司的新人,看一下以前前辈们的接线方式,做到统一,

网友E:
可以参考别的电表接线,也可以自己动手接线
电表接线盖上都是有相应的接线图的,看一下你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