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此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6-15):
此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可能是交流稳压电源。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可能是利用其产生的梯形波触发什么电路。瞎猜的

网友B:
消除峰值的

网友C:
你把图全贴出来才好分析,这个不止一个功能的

楼主:
这是一块PCB板子 上面没有其他元器件,只有这两个接线端子

网友D:
消除峰值?

网友E:
钳位电路,限制D3正极端和D10负极端的最高电位。利用的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F:
钳位和削波。限幅值为2.8V左右。一般用在输入信号处。(注)硅管导通压降为0.7V锗管为0.3V。

网友G:
7楼,8楼的答案加起来就是正解!!

网友H:
7.8楼是正确的

网友I:
我有点疑问,如果是钳位为什么要用到4个二极管串联,就为了限制电路两端电压为2.8v或1.2v(根据9楼兄台提供的信息,硅管压降为0.7V锗管为0.3V),要是这样的话,用稳压管是否也可以当然前提是稳压电压符合,或者二极管串接可调阻也可以吧?如果是削波的话,那我们来看看,上端输入正半波,会被左边的二极管削掉,输入负半波也会被右边的削掉,那么全波都被削掉,还会输出什么东西呢,电路两端内阻并不大,无论正反电压能输出的基本上是很弱的电,在这么低的电压下能在上面加载什么东西呢?有用的信息都在2.8v或1.2v以下电压下好传输吗?我看还是电路不全,分析来很难,以上纯粹个人不成熟的疑问,希望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J:
同意9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