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问题

楼主(2011-06-15):
请问一下按下SB2后,再按SB3,KA能得电吗?还是KM1先失电,17-19常开触点分开,KA线圈不得电?

楼主:
感觉就是抢时间,看哪个快! 这个图我还没接,想问问大家!
还有好像这个图有问题,我觉得17-19KM1触点应该是常闭。

网友A:
好像不能

网友B:
你说的对,17与19是常闭的一对,在画图的过程中少了一笔,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那我们就看看错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先按SB2后按SB3的话KA能的电吗?

网友C:
图没问题。17,19如果是常闭,那么在KM1启动后,KA就永远没有办法得电了。

楼主:
这个KA是给KM2自锁用的呀!是一个中间继电器!KM1得电下是应该断开的!

网友D:
首先,你这是什么电机?双速吗?如果是,是不是还有个并头接触器?
其次,一定需要中继吗?用KM1和KM2本身不能互锁吗?

楼主:
也可以,就和正反转一样!

楼主:
下午接了下线,发现KA不能省略因为接主回路时要用的,但是中间继电器没有主触点所以应该用KM3代替!而且17-19也只能用常闭。

网友E:
双速控制吧,17.19。只能用常闭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按下SB2后,再按SB3,KA能得电吗?还是KM1先失电,17-19常开触点分开,KA线圈不得电?

我的看法:
1.  这是双速电机的手动启动电路,揿SB2启动低速,再揿SB3启动高速。
2.  KM1(17-19)应该用常开触点,表明启动低速以后才能启动高速。此触点会有抢电现象,最好在 KM1之上加个失电延时的延时头,让此触点延时断开,就能保证揿SB3时KA能顺利接通。
3.  为安全起见,最好在 KM2的线圈回路串入 KM1的常闭瞬动触点,让 KM1与KM2进行电气互锁。KM1与KM2还可以选用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这样就更加安全了。
4.  建议将两个热继的辅助触点放入自己的线圈回路。
5.  KM1(7-9)触点现绘制成主触点了。
6.  建议将高速封星触点由 KM2的常开点换成 KM1的常闭点,避免此触点带负荷断开或闭合。

网友G:
12楼的。高。画个图好吗!!我很愿意给你多交流,学习!!记着我用户名zgcsyk哈!!谢谢

网友H:
从你的图纸上看不到哪里需要  用KA的主触点?  只是在控制回路中用到一下。

网友I:
17与19是常闭

网友F:
应邀绘制电路图如下:
1.  原图为高-低速之间手动转换的控制电路,控制理念未曾改变,但原理构成改变了。
2.  用辅助触点封星,由于容量的关系,限制了应用范围,所以改为单独的接触器。
3.  取消了中继KA,其高速启动修改为先封星再给电源。
4.  KM1与KM2同时接通会引起线路短路,之间除电气互锁外,还必须加入机械联锁。

网友J:
没那么复杂,按钮的特性是先断开后接通,所以不存在KM1和KA抢时间,17-19应该常闭,电路中有按钮互锁也有接触器互锁可以用了

网友K:
楼主的图中,17-19为常闭,可以得电。

网友L:
KM1的触点17、19应该是常闭触点。

SB3按下后,KM2(指线圈)得电,从而KM1失电。电流通过KM1的17、19这对触点令KA得电,通过KA常开触点达到KM2自锁的目的。

如果把KM2的线圈从图中目前的位置取出,用KA的另一对常开触点来带动,那么电路图就更明了了,让人一看就会明白KA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KM1的触点17、19应该是常闭触点。
SB3按下后,KM2(指线圈)得电,从而KM1失电。电流通过KM1的17、19这对触点令KA得电,通过KA常开触点达到KM2自锁的目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你完全没有理解该触点用常开的意义。试想,未曾启动低速,就直接启动高速这样好吗?

网友M:
17--19 少画了一笔,常开也没那么画的呀!

网友N:
可以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按下SB2后,再按SB3,KA能得电吗?还是KM1先失电,17-19常开触点分开,KA线圈不得电?

我的看法:
1.  这是双速电机的手动启动电路,揿SB2启动低速,再揿SB3启动高速。
2.  KM1(17-19)应该用常开触点,表明启动低速以后才能启动高速。此触点会有抢电现象,最好在 KM1之上加个失电延时的延时头,让此触点延时断开,就能保证揿SB3时KA能顺利接通。
3.  为安全起见,最好在 KM2的线圈回路串入 KM1的常闭瞬动触点,让 KM1与KM2进行电气互锁。KM1与KM2还可以选用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这样就更加安全了。
4.  建议将两个热继的辅助触点放入自己的线圈回路。
5.  KM1(7-9)触点现绘制成主触点了。
6.  建议将高速封星触点由 KM2的常开点换成 KM1的常闭点,避免此触点带负荷断开或闭合。

怎么能让KM1延时呢,KM1延时的话就和KM2同时吸合了,这个接过就是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能让KM1延时呢,KM1延时的话就和KM2同时吸合了,这个接过就是短路!
请看下一帖的回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能让KM1延时呢,KM1延时的话就和KM2同时吸合了,这个接过就是短路!

你的电路,KM2的线圈回路未串KM1的常闭点而形成它们之间的互锁,不管KM1(17-19)用常开点、常闭点、或是失电延时断开的常开点,当揿SB3后,KM1还没有完全释放,KM2就有可能吸合了而造成短路的。

为了保证KA充分吸合,才建议在KM1上加放个失电延时头,KM1(17-19)用其常开点。

你的电路,高速封星是用辅助接点,其容量最大才5A,为扩大电路的实用性,改用专门的接触器。

加入的封星专用接触器,就是我所绘电路里的KM2,KM3作送高速电源用,再加入KM1、KM2的互锁,揿SB3后KM1即失电,必须等KM1完全释放,其常闭点恢复闭合,KM2才能吸合,保证电路正常运行。

我所绘电路应比你的电路安全些。

网友O:
同意16楼的看法,我想能不能把km1延时触点用通用继电器代替

网友P:
17\19应是常闭触点,本图通过按钮互锁,还通过电气辅助触点连锁

网友Q:
不能吧,一旦按了SB3 KM1就断开了

网友F:
     本主题是讨论KM1(17-19)触点应该用常闭触点,还是用常开触点。本帖把以前各帖的两种说法汇集如下,后面再说说我的看法:

1楼.  楼主提出的问题:请问一下按下SB2后,再按SB3,KA能得电吗?还是KM1先失电,17-19常开触点分开,KA线圈不得电?

2楼.  感觉就是抢时间,看哪个快! 这个图我还没接,想问问大家!
还有好像这个图有问题,我觉得17-19KM1触点应该是常闭。

3楼.  好像不能

4楼.  你说的对,17与19是常闭的一对,在画图的过程中少了一笔,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

6楼.  图没问题。17,19如果是常闭,那么在KM1启动后,KA就永远没有办法得电了.

10楼.  下午接了下线,发现KA不能省略因为接主回路时要用的,但是中间继电器没有主触点所以应该用KM3代替!而且17-19也只能用常闭。

11楼.  双速控制吧,17.19。只能用常闭

12楼.  KM1(17-19)应该用常开触点,表明启动低速以后才能启动高速。此触点会有抢电现象,最好在 KM1之上加个失电延时的延时头,让此触点延时断开,就能保证揿SB3时KA能顺利接通。

15楼.  17与19是常闭

16楼.  根据12楼提出的问题重绘电路图

17楼.  没那么复杂,按钮的特性是先断开后接通,所以不存在KM1和KA抢时间,17-19应该常闭,电路中有按钮互锁也有接触器互锁可以用了

18楼.  楼主的图中,17-19为常闭,可以得电。

19楼.  KM1的触点17、19应该是常闭触点。SB3按下后,KM2(指线圈)得电,从而KM1失电。电流通过KM1的17、19这对触点令KA得电,通过KA常开触点达到KM2自锁的目的。

20楼.  不可以

21楼.  从这里(19楼)可以看出,你完全没有理解该触点用常开的意义。试想,未曾启动低速,就直接启动高速这样好吗?

22楼. 17--19 少画了一笔,常开也没那么画的呀!

27楼.  你的电路,KM2的线圈回路未串KM1的常闭点而形成它们之间的互锁,不管KM1(17-19)用常开点、常闭点、或是失电延时断开的常开点,当揿SB3后,KM1还没有完全释放,KM2就有可能吸合了而造成短路的。
为了保证KA充分吸合,才建议在KM1上加放个失电延时头,KM1(17-19)用其常开点。

28楼.  同意16楼的看法,我想能不能把km1延时触点用通用继电器代替

29楼. 17\19应是常闭触点,本图通过按钮互锁,还通过电气辅助触点连锁

30楼.  不能吧,一旦按了SB3 KM1就断开了

31楼.  不能。

     总共有31位朋友发表了意见,其中红色的10位表示要用常闭触点的,尽管解释(蓝色的)了此触点的用法存在缺点,也说了此触点是为防止揿SB3直接启动高速的以及改进措施,仍然有朋友说要用常闭触点,就不好理解了。

     顺便回答28楼:KM1(17-19)触点用km1延时触点,或用通用继电器都能达到一样的目的,只是前者少用一个单独的电器元件,电路就能简单些。

楼主:
前段时间没事想过了,其实把17-19改为常闭。
     由于考虑到主回路接线KA不能省略,但是KA中间继电器没有主触电,所以用KM3代替。
主回路中的U1.V1.W1并头接触器改为KM3而不是KM2。 这样这个图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没事想过了,其实把17-19改为常闭。
      由于考虑到主回路接线KA不能省略,但是KA中间继电器没有主触电,所以用KM3代替。
主回路中的U1.V1.W1并头接触器改为KM3而不是KM2。 这样这个图就比较完美了

请重绘你的电路原理,咱们互相学习。

你不知道,17-19改为常闭时,揿SB3会直接启动高速有什么不妥吗?

楼主:
qq.834337597   须备注
双速电机可以直接高速启动也可以直接低速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qq.834337597   须备注
双速电机可以直接高速启动也可以直接低速启动.

谁都只能直接启动低速,我也不是反对你直接启动高速,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直接启动高速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以的,作为通用图已将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原图采用的是常开触点,只是有可能产生抢电现象:未待KA吸合KM1(17-19)就断开了,才给你那些建议并应你的邀请绘出原理图。

正如那位朋友所说,不必如此复杂,那就见仁/见智了,谢谢各位。

网友L(2011-07-25):
无论KM1的17和19是常开点还是常闭点,直接按下SB3时KM2都会得电,只是有点动和自锁的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