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接线问题

楼主(2011-06-15):
请问哪位师傅接过下面这个日光灯图,能告诉对应的镇流器和灯管还有启辉器要什么规格吗? 我接了下,用58W的镇流器,两个36W的灯管,220V的启辉器。不知道是设备坏了还是什么,没亮!
听说要是两个灯管规格是20W的话,镇流器就要用40W的。

网友A:
没见过这种接法。还是按常规接法吧

网友B:
你的灯管是否要考虑并联才行呀!

网友C:
不好意思,还真没这样接过日光灯。

网友D:
这贴子好像见过啊

网友E:
双管日光的需用2根同样功率的灯光、另必须用2个同样的镇流器及2个启辉器。

网友F:
没见过一个整流器接2根灯管的。

网友G:
可能图不对吧,我也没看过

网友H:
这个接法第一次见到~不敢说。,

网友I:
我单位的灭蚊灯就是一个40w的镇流器和一个启辉器带2跟20w的灯管,也是第一次见这样接法,镇流器是40w电感式,启辉器也是普通的,灯管它用的是紫光管,不过用普通的20w灯管也可以,一根灯管坏了另外的一根也不会亮

网友I:
特意拆了去看看,启辉器的型号是--FS-U 4-80W  220-240V  镇流器2×20=40w LS-40,两根灯管是并联的

楼主:
我也修过单位的灭蚊灯,自己画的图纸不知道放哪去了! 你看看你的那个是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J:
你的灯管是串联的,只要符合串联参数就可以亮。
例如:两个二十瓦的灯管,四十瓦的镇流器,二十瓦的启辉器就可以亮了。

网友K:
这样接可以,但是只有一只起辉器,如果有一只灯管坏就不会亮

网友K:
两只起辉器不会同时接通,就不会有回路,当然就不会亮

网友L:
220V镇流器110V灯管。。。。

网友M:
启辉器用的不对,串联灯管启辉器要用低压的。

网友N:
接错了的并列

网友O:
看的有点蒙,请问这样接电压够不?

网友I:
我也修过单位的灭蚊灯,自己画的图纸不知道放哪去了! 你看看你的那个是不是这样接的?

_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我单位的灭蚊灯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晕 ! 双管日光的需用2根同样功率的灯光、另必须用2个同样的镇流器及2个启辉器。
赞同

网友R:
整流器功率偏小,还有就是启辉器要用110~130V的,因为它们是串联关系哈.

网友S:
没有见过

网友T:
灯管额定电压应该是110V的,镇流器功率是灯管的2倍

网友U:
楼主没画错,你的镇流器选的小了,启辉器用普通的就行。

网友V:
没见过这样的接线

网友W:
会不会是镇流器小了,两个日光灯串联有72W,镇流器58W,怎么能带动呢?选个大了。

网友X:
是灭蝇灯```镇流器没坏的话``得用110v的启辉器,就能正常亮

网友Y:
我们单位的灭蚊灯好像就是串联的 并且用的两个启辉器 一个镇流器  和楼主画的图一样
努力提高

网友Z:
20W的话,镇流器就要用40W

网友AA:
这样起辉困难,建议,你改为并联方式。

网友AB:
镇流器,启辉器规格都不对,尤其两个灯管必须并联

网友J:
把灯管串联,看成是电阻串联。
只要参数选对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C:
镇流器 跟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AD:
没见过这种接法。这应该是串起来了。那得多高的启动电压啊。

网友AE:
这样子只能用110V的启辉器.灯管.镇流器.因为串联每个灯只有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