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直流电机因励磁线圈问题 损坏送外维修。
 我们采用6RA70直流调速 有块模拟板坏 更换后使用!现在直流调速励磁电压不稳忽高忽低 导致主机速度不稳定
         求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A:
首先查一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然后考虑你换的模拟板是否存在输出不稳定

网友B:
1.电机的励磁冷态直流电阻是多少?是否稳定?
2.装置的励磁电压是否稳定?应该是AC380V电压。
3.励磁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分析判断励磁电流不稳定是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