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厂里有两批不同品牌的CNC,有一批是是早几年买的主轴电机的体积比较大,是用矢量驱动的,另一批是最近才买的,主轴电机稍微小一点,是用三菱的驱动,装机的时候我问厂家的工程师,怎么现在新出的机床的主轴电机比以前的还小呢?他告诉我说现在的技术先进了,电机小了而功率却大了,功率比我原来的机床还大,我怀疑他是在忽悠我,如果却是他所说的,那么是不是关键是驱动器呢?

网友A:
电机上不是有铭牌吗?

网友B:
呵呵,时代在进步,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当然会减小体积,只能以名牌为准。

网友C:
体积小是进步了,不过不可能减少的太离谱的
毕竟会影响性能

网友D:
有时候是不能用体积大小来比评电机功率的大小。比如国内早期的电机(俗称乌龟壳)体积和现在等同功率的电机 体积明显大的多。现在随着新高性能导磁材料的出现,有时候同功率电机大小差异也不一样,并不是说驱动器的缘故。主要是材料工艺和性能的提高。当然功率大而体积小他也有弊端。那就是散热问题。就如我国50年代电机(乌龟壳)他虽然体积大,但是他的使用寿命很长,散热非常好,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少用材料造成同功率而体积小的现象

网友E:
我见过同样400KW功率的电机,进口电机比国产电机小三倍还不止。

网友F:
德国电机比俄罗斯的小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