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plc通讯

楼主(2011-06-15):
请问版竹,2台信捷文本与1个三凌fx1s怎样通讯,能行吗

网友A:
可以 485试试

楼主:
怎样操作,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用编程口连一个,然后扩展个通讯口连接一个
他的文本支不支持两个串联,三菱的触摸屏就支持两个串联

网友C:
扩展一个422的通讯口不就可以了啦. 搞这么复杂.  一个和编程口连接,一个和扩展的422BD 连接.

做过试验,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