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

楼主(2011-06-15):
在继电器元件中ON 指触点的断开 。我想知道在PLC编程中ON是指接通还是断开啊?

网友A:
ON不是接通吗?

网友B:
要看你回路里面的触电是常开还是长闭,还有,比如光电传感器是DARK ON还是LIGHT ON,综合考虑下。看软原件批量就能知道。

网友C:
ON 表示断开,是接常闭触电,若这个触点接PLC输入信号on 则断开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D:
在继电器元件中,是NO、还是ON?

网友E:
ON/OFF对应触点的接通与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