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5):
请问各位大师,什么情况下用取反指令INV?本人初学者,比较笨,请大师们多多关照

网友A:
如果并联特别多,不方便写回路,或者可能影响扫描周期,建议用串联后用取反命令。

网友B:
   对于基本的指令,如果暂时不知其用途,也可先了解指令的功能,到需要的时候,就可选用了。
   当然,若能首先知道其用途,也是好的。

网友C:
INV 指令 编程的话,一辈子也可能用不上它.  当一个娴熟的编程者修改别人的程序的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D:
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