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各位大师,本人初学者,请问什么情况下用PLS/PLF指令,能否举个实例啊

网友A:
比如:交替输出。
LD X0
PLS M0
LD M0
ALT Y0
这样,你每一次触动X0,将导致Y0的状态变化一次。
如果你不使用这些指令,那么:
LD X0
ALT Y0
那么当你按下X0不放,将导致Y0的状态在ON,OFF之间不断变化。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只在信号接通或断开执行一次的时候使用;

网友D:
和LDP,LDF差不多用法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