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我想问下电加热器的功率如何算啊?  有人说是 P=UI  还有人说是P=1.732UI  我都迷糊啦  到底用哪个啊?我的理解是纯电阻电路应该是P=UI(这个是在直流的公式吗?) 吧  还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谢谢啦
  就是那种加热管型的!

网友A:
这是些基本公式
前面的问题是单相和三相功率计算问题,三相负载有√3;
后面的问题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感性负载有cosφ

网友B:
三相星形连接加热器,平时都是用P=1.732UI来估算的

网友C:
如果是星型负载你也可以用P=3U相I相。

网友D:
是单向还是3相

楼主:
忘说啦 是 3线星型连接的  各位老师啊 到底用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星形连接加热器,平时都是用P=1.732UI来估算的

那为啥啊?不是说纯电阻是用P=UI 吗?  真是头大

还有就是 在加热的情况下电阻是不是在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大啊? 到底能比原来大多少 要是大一点  到无所谓 可要是变的太大那就.........不好啦!!

网友E:
你这个是阻性负载。在星型的情况下就是P=πUI。

网友F:
电加热器本身就有标明功率多大。还要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阻性负载。在星型的情况下就是P=πUI。
大哥 你那个“派”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加热器本身就有标明功率多大。还要算吗
关键是他给的功率 和我算的差不少呢   我得选线啊   老师们帮帮我吧

网友G:
p=3ui    u、i是相电压和相电流。

网友H:
直接说它的标示功率,大家帮你选,你算的相差很大是你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说它的标示功率,大家帮你选,你算的相差很大是你算错了。
主要是我想搞清楚 到底如何算  其他的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