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停电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翱翔天空网友说:“开机的时候电动机运行正常,遇到突然断电但时间很短很短,电动机也是从停到启动时间很短的,但能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这是否跟编程有关系的呢还是?”
   因为断电只有“一眨眼的功夫”,我分析原因如下:
   1. 因为断电时间极短,由于PLC电源大电容的作用,PLC未来得及进入STOP。
   2. 接触器断电后又马上吸合,电动机因为惯性,在接触器断电瞬间可能转速仅有轻微降低。
   3. PLC程序没有将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到输入端,作为反馈信号,因此在接触器断电瞬间PLC的程序不能使电机停机。
   4.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引发安全问题,不用改程序。如果要求接触器断电瞬间时电机停机,应接入接触器的状态反馈信号。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楼主分析的不错,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这种情况有时还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C:
那您的应该是蛮老的设备,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一般会全部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