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学校学的是西门子的PLC-200,但毕竟学校书本上学的是有点落伍的技术了。所以在此,想请教一下潜水的高手,大侠们,从目前社会行情来看,我应该选哪个开始入手学习,比较适合当下的行情?三菱?西门子?施耐德?还是**?
研究PLC除了有台电脑外,还要配置什么设备?最好是经济点的,毕竟现在经济有点拮据哈~~
还望支招建议一下学习方案步骤,不胜感激!
再次感谢,各位泡坛的前辈的无私贡献,你们是我们后辈的希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校学的是西门子的PLC-200,但毕竟学校书本上学的是有点落伍的技术了。所以在此,想请教一下潜水的高手,大侠们,从目前社会行情来看,我应该选哪个开始入手学习,比较适合当下的行情?三菱?西门子?施耐德?还是**?
研究PLC除了有台电脑外,还要配置什么设备?最好是经济点的,毕竟现在经济有点拮据哈~~
还望支招建议一下学习方案步骤,不胜感激!
再次感谢,各位泡坛的前辈的无私贡献,你们是我们后辈的希望。

我想知道**是什么品牌?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关注!**指的是省略,它可以代表其他任何品牌,比如发那科及一些我不知道的品牌。这个**是希望前辈来补充,建议的。

网友B:
没有必要说哪一个品牌的PLC是最流行的,其实PLC 编程都有相通之处,只要学好一种,其它也好理解,只是指令代码和编程元件符号不同,如果用起保停电路的编程方法,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网友C:
关于先学哪种品牌的,在本论坛里好像争论不一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刚出来肯定是找便宜的PLC作为学习之用了。

楼主:
对的,原理是相通的,考虑到学过西门子,那还是继续研究西门子吧。
设备就买个性价比高点的吧,请路过的前辈们来给推荐个型号(三菱,西门子均可),最好同时能给个可借鉴的价格。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E:
我也是新手,但西门子和三菱都是大牌子,任选其一就行了

网友F:
中国人基本不讨厌德国人 西门子吧

网友G:
学校里学到了西门子,那你就学西门子的吧,西门子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楼主:
嗯,谢谢各位的解答。不过小女子还是有个疑问,是否选择西门子初学研究都是从选用西门子S-200开始?谢谢!

网友H:
看你今后的工作方向,如果进冶金石化等大生产企业,流程领域用西门子300等大型的机器比较多,rockwell和施耐德也很广。如果在机械制造等离散行业,一般用西门子200、三菱、omron甚至台达等比较多

网友I:
既然学过西门子,那么继续学西门子会更好。如果什么都没学过的,我建议还是三菱比较简单易学。

网友J:
同意思南的说法,看你在那个行业。西门子和三菱是两种不同风格且应用最广的PLC

网友K:
还是西门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