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变频器运行故障分析与维修方法 何金奎 [摘要] 通过介绍变频器的故障实例,分析几种故障产生的原因,对同类故障的处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变频器;故障;分析;维修 0 引言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组成的交流调速系统具有优良的调速性能,而成功应用到各种领域。但如果对变频 器维护不周及使用不当,往往引起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设备故障,导致生产中断。借助于变频 器完善的保护功能,并通过积累经验来提高处理变频器故障的能力,会明显地缩短设备的热停工时间,进 而减少经济损失。 1 故障实例的分析与维修 1.1 变频器带载起动不能加速升频 1366S-BR-040 变频器所带负荷为 37kW 风机电机,试运行时发现变频器不能正常加速升频,HIM 显 示正在加速,而变频器只在 1~4Hz 摆动,电机发出忽大忽小的嗡嗡声,但最终不能加速至设定频率。断 开变频器至电机的连线, 空载试运行时, 变频器的加减速正常。 分析认为是变频器的起动转矩不够引起的, 当变频器的 u/f 比过小,低频时输出到电机的电压很低,为达到必要的起动转矩,必然加大电流,而电流 的过分加大又使失速保护动作而限制了升频,故不能正常起动[1]。 改变起动曲线设置,选定具有起动初始电压值的起动曲线,并将“run boost”、“start boost”分别设定为 6V 和 10V,即在低频时给予转矩补偿。重新起动一切正常。 1.2 变频器在启动时直流回路过压跳闸 AEG Multiverter 122/150-400 变频器并非每次启动都会过压跳闸。检查时发现变频器在主回路送上电, 但没有合闸信号时,直流回路电压即达 360V,该型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正极串接一台接触器,在有合闸信 号时经过预充电过程后吸合,故怀疑预充电回路 IGBT 性能不良,断开预充电回路 IGBT,情况依旧。用 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出端时,其对地阻值很小,查至现场发现电机接线盒被碱液弄湿,清理干燥处理后, 变频器工作正常。 由于电机接线盒被碱液弄湿,直流回路负极的对地漏电流经接线盒及变频器逆变器中的续流二极管给 直流回路的电容充电,这种情况合闸通常理解应该为过流跳闸而实际为过压跳闸。本人认为,启动时变频 器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上升的,电机被碱液弄湿后,会造成输出电流的变化率很高,从而引起直流回路 过压。 1.3 变频器在运行时直流回路过压跳闸 ABB ACS600 变频器配置有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但调试人员在调试时将电压控制器选择为 ON 而 未使用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在直流回路过压跳闸后将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投入, 结果跳闸更加频繁。 变频器操作手册上对直流回路过电压原因解释通常有两点:a)进线电压过高; b)减速时间太短。 因该变频器已投入运行几个月,且跳闸时进线电压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其它变频器工作正常,结合以 前处理变频器故障时对直流回路过压的认识,认为在使用电压控制器调节回馈电流防止直流回路过压的情 况下,负载电流的变化率过大是引起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现场察看被控设备时,发现有一块物料卡在 传送皮带与下料口之间,清除后,变频器工作正常。 拆开变频器外壳检查,发现制动斩波器上设有三档进线电压选择装置(400V、500V、690V)以适应 不同的进线电压,其中短接环插在 690V 档上,这样就造成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投入工作的门槛过高而 在进线电压为 400V 的 ACS600 变频器中未起作用,将短接环移至 400V 档,通过减少减速时间试验,制 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工作正常。 1.4 变频器运行中低电压报警跳闸 VLT-5000 变频器进线电压正常,但按变频器面板上的 STOP/RESET 键,再按 START 键,故障依旧。 对变频器进行断电,过一会儿进行送电,变频器可恢复正常,但从微机界面上手动开启时,故障重又出现。 测量变频器的电流信号输入端,发现有电流输入,说明检测控制回路无问题;又测量它的外部 DC24V 电 压,以及主回路的低压元器件均正常,确认是变频器本体故障。 停电后,拆开变频器,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控制电路的交流接触器内部固定铁心的橡胶已断裂,致使 交流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由于直流回路充电电阻无法良好旁路,导致变频器运转时,直流电压异常,从 而使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更换该接触器后,送电试车正常。 2 结束语 在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中,由其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在日常维护时,应注意检查电网电 压,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另外要据具体使用情况合理设定变 频器参数,通过加强设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

楼主:
我在无锡金城电气有限公司,网上搜索的自学资料。希望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