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前一向的帖子 “请问这样会触电吗” ,网友们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足见大家对安全是重视的。
   其回复中,有的看法是中肯的。

   楼主的问题是:
   ① 如果一根相线断开,人站在绝缘良好的木梯上,左手握相线的一个断点,右手握相线的另一个断点,会触电吗?
   ② 一根多股相线没断电源,人站在绝缘良好的木梯上,将相线剥皮后,如果要将剥皮后的多股相线分成两组,这时用左手右手同时参与这工作,会触电吗?

   揣测楼主发帖的用意,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以下的讨论,假设一个前提:面对的是低压电源,导线是绝缘电线。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操作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既然问到是否会触电,则导线可能是带电的;同样地,所称的断点,可能是导体。这时,是不允许两手分别握断点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允许断电,则需把负荷侧的开关断开;然后站在绝缘用具上,可先将断点做好绝缘处理,再把两段导线归拢,操作时要小心,以免造成漏电或短路;有条件或必要时,周围须做好绝缘隔离。

   工作时,应一手持导线绝缘部位,另一手原则上应持绝缘工具(或作了绝缘处理的工具),进行导线绝缘剥离等。
   两段导线对接时,两手分别持导线的绝缘部分,同时两手尽量伸开远一点(保证身体稳定的前提下),将两断点慢慢接近,并做好随时将两者分离的准备;另外,眼睛应不正视,以防对碰时会产生火花。也可先测量两断点间无电压后,再行对接。
   两断点相碰无异常后,再按常规方法连接可靠;然后进行绝缘等后续处理。这里的描述,适合于小导线的操作。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说法,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

   再说开关的断开。开关断开后,应挂标识牌、派专人监护或拆开负载线,以免误合闸。
   还须指出的是,操作现场应有专人监护;而且,必须保证他人不得碰触操作者的身体,包括工具传递时等情况。而操作者也应严格控制,不得接触未绝缘的可导电体,如墙壁、地面、金属构架等。
   原则上,监护人员必须是电气专业人员。
   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谈,是面对电气工作人员的;未取得电气操作资格,及未受过有关培训、无实际经验者、心存疑虑者,不得操作。

   当然,如果原帖仅仅是问一问,不打算带电操作,那以上的叙述,就权当有此一说。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不管会不会触电,都是不允许两手同时分别接触两断点的;而且,即使是停电操作,也必须当作带电的情况处理。
   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参照以上的叙述处理。

   对于安全,首先就是要思想上重视。
   安全第一必须牢记,同时也必须知道什么是可行的、规范的、安全的操作,也就是需具有正确的安全知识,懂得采取正确的安全技术措施,才能确保安全。而作为电气专业工作者,与非电气人员的要求又不一样。
   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主张带电操作,而是说必须要了解安全操作方法;而且本文所述,也不一定是完善的和正确的。
   现在看来,以上所说,似乎并没有回答原来的问题。
  (莫其麟,于20110616)

楼主:
   顶楼的文字,由于想说得“漏洞”少一点,故越说越拖沓;但这样,还是比他人不小心误信要好一点。
   因为文字的说明,不如现场操作,是很容易造成遗漏和描述不准确的。

网友A:
分析的透彻,佩服,安全是首先要考虑到的

网友B:
工作中有时确实要带电操作,所以要小心谨慎。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再来回答帖子“请问这样会触电吗”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6412的问题。

第1个问题:
   假设所称“断点”是导体,而且没有断开电源,则“左手握相线的一个断点,右手握相线的另一个断点”,即使“人站在绝缘良好的木梯上”,也是有可能触电的,该点在原帖中有许多网友作了分析。
   这分两种情况:
   ① 断点的非电源端没有负载,也没有对地短接等情况,也就是两断点相接也不会形成回路时,理想情况下,应当说不会触电。
   但是,若导线较长,与地或其他导体形成了较大电容时,有可能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引起触电。若另一端导线悬空,还应做好绝缘处理。
   ② 断点的非电源端有负载,且没有断开负载,这时两断点间就存在电压,两手不正确碰触两断点,就会引起触电。
   所以,这种操作方式具有危险性,是错误的。

第2个问题:
   如果操作正确,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可防止触电。
   而且,“用左手右手同时参与这工作”,并不意味着两手需同时接触剥去了绝缘的导体,也不意味着不使用绝缘工具。但是,我未想到“多股相线分成两组”是为了什么,是一个想象的问题吗?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需带电操作,应尽量采用更安全的方式;如果能够停电,则尽可能停电操作。安全问题,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重视;操作时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电工是特殊工种,有权拒绝违章操作。

   以上所述,假定了操作者受过专门训练、有操作资格,而且其他相关操作、处理均正确。
   还有就是,碰触导体时,不管是否停电,都应正确操作,把无电当有电,这在以前谈起过。维修设备的控制电路,需送电观察时,也有相应的注意点。

网友C:
精辟,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带电操作,总之安全第一!!!

楼主:
回帖印象

   现在,来看看“请问这样会触电吗”一帖的回复内容。
   总的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安全;其中不乏正确的内容,但也有个别不准确的信息。

1.主要的观点
   回复中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
   有的回复简明扼要,有的则明白准确,还有网友就触电的原理作了说明;如果看完全贴,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可以看出,网友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也表现出许多网友的具有实际经验。

2.有不适当用语
   但有的回复中使用的个别字眼,我不大喜欢;即使存在危险,分析其可能性时,用词完全可以缓和一些。
   这不完全是一种忌讳,但经常与电打交道,多少有点忌讳也是情有可原的。
   从有的回复中还可以看出,其认识带有片面性,可能与其工作内容和从业时间有关系。

3.应有的态度
   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是非;所以,讨论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或说法,理应是正常的。但最终,须形成一个基本正确或趋向于正确的结论。
   对于电,如果你从事了这个专业,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敬而远之也不是应有的态度,而是要去认识它,正确对待它。
   从他人的经验和实际中去学,去总结。

4.必要的原理分析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需作必要的原理分析。
   如该帖中有的回复一样,就结合电路结构,从原理上作了分析,这种方法是可取的。这对遇到问题时,克服成见和理解他人的观点,都是有帮助的。
   在故障检修中,也是如此。

5.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对于电气工作,应当不盲目操作,遵守有效的安全规则,时时小心缜密;但是,有时原理上说得通的,不一定实际操作就行,还有一个经验和技能的问题,也有个体的区别。
   以思想上的重视、制度上的完善、技术上的保障,来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莫其麟,于20110617)

   (注:匆就而成,疏漏不当之处,一请海涵,二呢,欢迎指点)

网友D:
能不能触点的基本原理就是人是否成为回路的一段载体!只要站在绝缘体上,单手接触电源,不构成回路就不会触电。两手分别接触两端导线,人体可能会形成回路而触电。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除手之外其它部位是否处于绝缘状态,穿着衣服靠在电柜上也b保险绝缘!只要记住这点,就不会触电。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是:
   ① 如果一根相线断开,人站在绝缘良好的木梯上,左手握相线的一个断点,右手握相线的另一个断点,会触电吗?
   ② 一根多股相线没断电源,人站在绝缘良好的木梯上,将相线剥皮后,如果要将剥皮后的多股相线分成两组,这时用左手右手同时参与这工作,会触电吗?
回答:第一问题:人处于绝缘状态,在单相负载中,后面没有负载,我们不会触电;但是在后面断相于回路地有漏电或分布电容较大,还是会触电。在三相负载中,是很危险的行为。三相回路中的感应电和三相负载的回路可以导致断开点电压是线电压380~400V。
    第二问题:应该归纳为带电T接电源,T接电源为开路负载,绝对不允许带负载接线;同时必须有电气安全员监护,现在,电工也不会带电T接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