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用什么方法得知最大值指令MAX已经得到了最大值?然后输出一个标志位。

网友A:
本来就有标志位,否则你用错了MAX模块

楼主:
用的是CP1H的PLC,本身有MAX指令。有MAX为0时的标志位,与负数时的标志位,没有已经获得最大值时的标志位。你所说的是哪种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CP1H的PLC,本身有MAX指令。有MAX为0时的标志位,与负数时的标志位,没有已经获得最大值时的标志位。你所说的是哪种模块。

为何不通过比较指令来获取一个标志位呢?或许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FB,然后将MAX指令包含进去,并对MAX的返回值进行处理返回给OUT变量。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

楼主:
MAX的结果D300的值不是一下成87的,他需要一个一个的比较。每一个值都可能大于0。

楼主:
MAX本身有一个等于0的标志位。和一个负数的标志位。但没有最大值的已经获得的标志位。所以需要自己从程序里实现。好像有点难度。

楼主:
做了这么一个程序,大家拍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X的结果D300的值不是一下成87的,他需要一个一个的比较。每一个值都可能大于0。

不是很理解您这句话的含义。

如果您认为是一个一个输出中间值,那么上图就很难解释了。

以上仅代表个人见解。

楼主:
D0后的数值不是固定的,是由模拟量202通道中传到DM区的。所以DM区的值是时时更新的。大概是1S更新一次,这样MAX每次比较的组值不一样,所以他的最大值也是在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0后的数值不是固定的,是由模拟量202通道中传到DM区的。所以DM区的值是时时更新的。大概是1S更新一次,这样MAX每次比较的组值不一样,所以他的最大值也是在变化的。

但是就CP1H的MAX的执行速度,1S钟已经足以了。

楼主:
PLC的执行速度,倒是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