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MD5算法即Message-DigeSTAlgorithm 5(信息-摘要算法5),是一种用于产生数字签名的单项散列算法,在1991年由MIT Laboratory for Computer Science(IT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RSA Data Security Inc(RSA数据安全公司)的RONald L. Rivest教授开发出来,经由MD2、MD3和MD4发展而来。MD5算法的使用不需要支付任何版权费用。它的作用是让大容量信息在用数字签名软件签私人密匙前被"压缩"成一种保密的格式(将一个任意长度的“字节串”通过一个不可逆的字符串变换算法变换成一个128bit的大整数,即使你看到源程序和算法描述,也无法将一个MD5的值变换回原始的字符串,从数学原理上说,是因为原始的字符串有无穷多个)。
MD5算法的描述
·
  算法输入是一个字节串,每个字节是8个bit.
  算法的执行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补位:
  MD5算法先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补位,使得数据的长度(以byte为单位)对64求余的结果是56。
  即数据扩展至LEN=K*64+56个字节,K为整数。
  补位方法:补一个1,然后补0至满足上述要求。相当于补一个0x80的字节,再补值
  为0的字节。这一步里总共补充的字节数为0~63个。
  第二步,附加数据长度:
  用一个64位的整数表示数据的原始长度(以bit为单位),将这个数字的8个字节按低位的在前,
  高位在后的顺序附加在补位后的数据后面。这时,数据被填补后的总长度为:
  LEN = K*64+56+8=(K+1)*64 Bytes。
  ※注意那个64位整数是输入数据的原始长度而不是填充字节后的长度,我就在这里栽了跟头.
  第三步,初始化MD5参数:
  有四个32位整数变量 (A,B,C,D) 用来计算信息摘要,每一个变量被初始化成以下
  以十六进制数表示的数值,低位的字节在前面。
  word A: 01 23 45 67
  word B: 89 ab cd ef
  word C: fe dc ba 98
  word D: 76 54 32 10
  ※注意低位的字节在前面指的是Little Endian平台上内存图中字节的排列方式,
  而在程序中书写时,要写成:
  A=0x67452301
  B=0xefcdab89
  C=0x98badcfe
  D=0x10325476
  第四步,定义四个MD5基本的按位操作函数:
  X,Y,Z为32位整数。
  F(X,Y,Z) = (X and Y) or (not(X) and Z)
  G(X,Y,Z) = (X and Z) or (Y and not(Z))
  H(X,Y,Z) = X xor Y xor Z
  I(X,Y,Z) = Y xor (X or not(Z))
  再定义四个分别用于四轮变换的函数。
  设Mj表示消息的第j个子分组(从0到15),<<
  FF(a,b,c,d,Mj,s,ti)表示a=b+((a+(F(b,c,d)+Mj+ti)<<
  GG(a,b,c,d,Mj,s,ti)表示a=b+((a+(G(b,c,d)+Mj+ti)<<
  HH(a,b,c,d,Mj,s,ti)表示a=b+((a+(H(b,c,d)+Mj+ti)<<
  II(a,b,c,d,Mj,s,ti)表示a=b+((a+(I(b,c,d)+Mj+ti)<<
  第五步,对输入数据作变换。
  处理数据,N是总的字节数,以64个字节为一组,每组作一次循环,每次循环进行四轮操作。
  要变换的64个字节用16个32位的整数数组M[0 ...15]表示。而数组T[1 ... 64]表示一组常数,
  T[i]为4294967296*abs(sin(i))的32位整数部分,i的单位是弧度,i的取值从1到64。
  具体过程如下:
  /* 设置主循环变量 */
  For i = 0 to N/16-1 do
  /*每循环一次,把数据原文存放在16个元素的数组X中. */
  For j = 0 to 15 do
  Set X[j] to M[i*16+j].
  end /结束对J的循环
  /* Save A as AA, B as BB, C as CC, and D as DD.
  */
  AA = A
  BB = B
  CC = C
  DD = D
  /* 第1轮*/
  /* 以 [abcd k s i]表示如下操作
  a = b + ((a + F(b,c,d) + X[k] + T[i]) <<< s). */
  /* Do the following 16 operations. */
  [ABCD  0  7  1]  [DABC  1 12  2]  [CDAB  2 17  3]  [BCDA  3 22  4]
  [ABCD  4  7  5]  [DABC  5 12  6]  [CDAB  6 17  7]  [BCDA  7 22  8]
  [ABCD  8  7  9]  [DABC  9 12 10]  [CDAB 10 17 11]  [BCDA 11 22 12]
  [ABCD 12  7 13]  [DABC 13 12 14]  [CDAB 14 17 15]  [BCDA 15 22 16]
  /* 第2轮* */
  /* 以 [abcd k s i]表示如下操作
  a = b + ((a + G(b,c,d) + X[k] + T[i]) <<< s). */
  /* Do the following 16 operations. */
  [ABCD  1  5 17]  [DABC  6  9 18]  [CDAB 11 14 19]  [BCDA  0 20 20]
  [ABCD  5  5 21]  [DABC 10  9 22]  [CDAB 15 14 23]  [BCDA  4 20 24]
  [ABCD  9  5 25]  [DABC 14  9 26]  [CDAB  3 14 27]  [BCDA  8 20 28]
  [ABCD 13  5 29]  [DABC  2  9 30]  [CDAB  7 14 31]  [BCDA 12 20 32]
  /* 第3轮*/
  /* 以 [abcd k s i]表示如下操作
  a = b + ((a + H(b,c,d) + X[k] + T[i]) <<< s). */
  /* Do the following 16 operations. */
  [ABCD  5  4 33]  [DABC  8 11 34]  [CDAB 11 16 35]  [BCDA 14 23 36]
  [ABCD  1  4 37]  [DABC  4 11 38]  [CDAB  7 16 39]  [BCDA 10 23 40]
  [ABCD 13  4 41]  [DABC  0 11 42]  [CDAB  3 16 43]  [BCDA  6 23 44]
  [ABCD  9  4 45]  [DABC 12 11 46]  [CDAB 15 16 47]  [BCDA  2 23 48]
  /* 第4轮*/
  /* 以 [abcd k s i]表示如下操作
  a = b + ((a + I(b,c,d) + X[k] + T[i]) <<< s). */
  /* Do the following 16 operations. */
  [ABCD  0  6 49]  [DABC  7 10 50]  [CDAB 14 15 51]  [BCDA  5 21 52]
  [ABCD 12  6 53]  [DABC  3 10 54]  [CDAB 10 15 55]  [BCDA  1 21 56]
  [ABCD  8  6 57]  [DABC 15 10 58]  [CDAB  6 15 59]  [BCDA 13 21 60]
  [ABCD  4  6 61]  [DABC 11 10 62]  [CDAB  2 15 63]  [BCDA  9 21 64]
  /*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
  A = A + AA
  B = B + BB
  C = C + CC
  D = D + DD
  Next i /* 结束对I的循环*/
  第六步,输出结果。
  A,B,C,D连续存放,共16个字节,128位。按十六进制依次输出这个16个字节。
  最后,用程序语言实现算法后,可以输入以下几个信息对程序作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程序有没有错误。
  MD5 ("") = d41d8cd98f00b204e9800998ecf8427e
  MD5 ("a") = 0cc175b9c0f1b6a831c399e269772661
  MD5 ("abc") = 900150983cd24fb0d6963f7d28e17f72
  MD5 ("message digest") = f96b697d7cb7938d525a2f31aaf161d0
  MD5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c3fcd3d76192e4007dfb496cca67e13b
  MD5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
  d174ab98d277d9f5a5611c2c9f419d9f
  MD5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 = 57edf4a22be3c955ac49da2e2107b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