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语言

楼主(2011-06-16):
有两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大师:1:三菱PLC的编程语言是不是梯形图、指令表、状态转移图?
                                         2:是不是使用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把任何一个程序编出来?
                                         3:什么情况下使用哪种语言是否有技巧?

网友A:
1、早期的三菱FXGP软件仅支持梯形图,指令表。
   现在的三菱软件GX Developer软件支持梯形图,指令表以及SFC和ST(仅Q系列支持)
   面向IEC61131标准的GX IEC Developer软件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FBD以及ST。
   三菱最新的软件GX Works支持梯形图,FBD,SFC以及ST。

2、早期人们只适用梯形图就将程序编写出来了。

3、所谓的技巧,只是你对你的编程工具以及PLC的熟练度而已。真正的技巧是如何做算法,建模,这不是普通的PLC运用者能玩的转的。

以上仅代表个人浅见。

网友B:
使用熟练了什么语言都好。

楼主:
xiexie
谢谢大师哦

网友C:
使用快捷键会提高编程效率,熟练就好了,多实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