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问题

楼主(2011-06-16):
大家好,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平常用的三项电动机多少KW,可以直接启动,多大以上的要用星三角。
还有三相电机里如果有一相接地了用万用表怎么样可以量出来。
用摇表怎样测绝缘电阻,不同大小的电机线圈阻值是不是不一样,有什么规律吗?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A:
3.0一下的电机包括3.0都是星形接法可以直接启动。4.0以上电机包括4.0是角接电机可以使用星角启动。。。。。判断电机的正确方法是先将电机接线桩上的连片拆下用万用表最好是摇表分别测量3跟绕组每根相通,相互绝缘,对地绝缘(即对外壳)阻值相等。既是好电机。。。

网友B:
你是电工吗?

网友C:
看带什么负荷

网友D:
关键看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比如500KVA的变压器,三四十千瓦的一台直接启动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0一下的电机包括3.0都是星形接法可以直接启动。4.0以上电机包括4.0是角接电机可以使用星角启动。。。。。判断电机的正确方法是先将电机接线桩上的连片拆下用万用表最好是摇表分别测量3跟绕组每根相通,相互绝缘,对地绝缘(即对外壳)阻值相等。既是好电机。。。
还有更点单的是,那个钳形表,三相线放在一起,测下是不是0,看看3相电平衡不平衡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F: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G:
2楼回答详细,如果是大电机还可以用双臂电桥测量一下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