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380伏线圈接触器接到220伏电源上会发出啪啪响声接触不上。。。。。问题是会烧线圈么??

网友A:
欠压当然接触不上!建议更换接触器或者电源!

网友B:
不会烧,但也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C:
不能正常工作,不能这样接。

网友D:
曾看到一位网友说,会烧线圈,有过经历,不知确否。

网友E:
时间长会烧的,   但是时间短不要紧.以前烧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间长会烧的,   但是时间短不要紧.以前烧过
接触器吸和不上线圈就是短路导线了,肯定会烧掉

网友G:
会烧,线圈电压不对引起线圈发热

网友H:
百分之百的会烧.,吸不上,铁心磁阻会增大很多,线圈就会向电源索取非常大的电流

网友I:
不会烧线圈。但是由于电压不够,线圈会连续动作,会导致衔铁打电弧而把铁芯打坏。

网友J:
时间不要太长,长了肯定会烧的,而且没有办法使用,同时还会造成主触点烧蚀的

网友K:
会烧毁的  支持楼上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晕!额定电压380V线圈接到220V属于欠压状态,不会烧线圈,只不过E型磁铁频繁有节奏的啪、啪、啪!

网友N:
时间短了没事,别时间长了。那么大的声音会很早发现的没等烧就把它断开了。

网友O:
工作当中一定要仔细认真啊

网友P:
讲的很好,反过来,AC220V的线圈,放在AC380V电源上也会烧。^_^,还有3AC380V/3AC220V的隔离变压器原边/付边接反了,贼响贼响的,也会烧。嘿嘿嘿

网友Q:
时间不要太长,长了肯定会烧的

网友R:
会烧。老师好像讲过

网友S:
时间长了会烧,赞成10楼的观点!

网友T:
哥们,关键不是要烧线圈,是要烧下级设备

网友U:
肯定会烧线圈的。

网友V:
时间长了一定烧,铁芯不能闭合,工作电流是正常的7~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