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6):
最近一台设备控制有点问题,315-2dp的CPU,上电后SF灯常亮,BF灯一直闪红灯,查从站及触摸屏均能正常通讯上,搞不明白是什么回事了,硬件诊断信息,晚点再传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一下dp总线,BF灯一直闪红灯,是总线报错。

网友B:
总线出错了。
可能的原因(我都遇到过):
1.总线线断,或中继器接触不严
2.模块烧了
3.dp头得on/off扳错了
等等

楼主:
后来查了,发现有一个通讯转换模块有问题,不过手头没有得换,等有得换了再告诉大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