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我有一台小型设备(三菱的),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时状态好的,可是会突然停掉,然后触摸屏上显示所有的伺服电机异常和所有的停机信号,不知道为什么。对24V电源测量过,电源好的,PLC电源,基板,还有CPU整套都换新的上去,还是不行(Q系列三菱PLC)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说的不是很详细,我以为应该是控制回路上的问题,而不是模块的问题,你可以从控制回路的电源部分顺序查起看看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做了手脚?伺服器上有错误号,看看是多少。plc的error灯亮了吗?

楼主:
伺服电机程序,设置参数好的,也没异常报警信号。plc的error灯没有亮,伺服电机放大器显示参数OK,无异常。

楼主:
TO:一楼的大哥,控制回路应该没问题,机器开机后,不需要任何的操作,全自动的。不会碰到任何开关,不过的却不能否认控制回路短路什么的。我去查下

网友B:
如果停止后再重新上电运行正常的话,觉得就是程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停止后再重新上电运行正常的话,觉得就是程序的可能性大。
重新上电以后,有时候才开1分钟左右就停了。看不懂

网友B:
如果不是程序的事,热保护的可能性也有,读读程序,看看热继啥的

网友C:
y应该是电压异常了

网友D:
控制线有没有检查
势必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E:
看下触摸屏的程序,看下程序中提示出错的,对应控制的地址,这些出错提示具体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程序的事,热保护的可能性也有,读读程序,看看热继啥的
我把PLC和伺服的程序全部读出来了,都没问题的么。快3天了,还没好,现在一般2个小时左右停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y应该是电压异常了
220V交流电和24V直流都很稳定,直流在23.93V,当机器挑掉的时候,电压没任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线有没有检查
势必是有轻微短路
控制线路检查了,没问题,我想也许是哪里短路了一下。

楼主:
如果是单个异常信号的话,可以看触摸屏程序,找到动作的接点和线圈,不过,他一下子10几个伺服电机异常加上全部的异常停机信号出现,所以没判断出来,可能是哪里短路漏电了。

楼主:
机械过负荷的话,触摸屏上会显示哪个轴的电机过负荷,负荷参数上限值都设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