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S7-200的PLC经常烧输出点,求解决方案。(控制加热接触器)

求教S7-200

网友A:
在输出端加装熔断器或小型空开非常有效.还可以采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都很好的.

网友B:
电流过大,采用2楼方法中间继电器转接。

网友C:
接触器如果比较大的话,其吸合时线圈电流瞬间可能会大于PLC输出点的额定电流,建议用个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D:
通过中间继电器扩大plc触点能力。

网友E:
要用中间继电器过渡的
以前用的三相调功调压器控制加热

网友F:
加中间继电器就解决了此项难题

网友G:
请教高手 西门子S7-200怎么和笔记本连接。显示 错误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

网友H:
楼上的  那就是参数设置的不对  你好好看看软件设置里面的

网友I:
输出加中间继电器。用中继辅助点接负载

网友J:
要先算算PLC输出的电流够不够用的,不够的话那肯定会烧,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解决

网友K:
加个中间继电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