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目前一台三相异步电机,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
电机:额定功率550 W,额定转速1360转
线已经接好,负载不大,参数已经设置完毕
问:可否将其调至2000转,会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可以是调至 70多HZ吗、、、
频率的算法是不是按:50/1360=X/2000  呢?

网友A:
MM420是简易型变频器,只能使用V/F控制,其控制的转速精度不高。若要求不高可以提速,转速不能简单的按线性比例计算。电机在50Hz以下是很转矩输出,50Hz以上是恒功率输出,输出转矩要下降,负载较轻就无所谓了。若是稳定负载,速度也能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B:
方法是可以。但转速超过额定的话,电机转矩会下降。不知道可以满足要求不。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

网友C:
变频器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电机是否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一台三相异步电机,一台西门子MM420变频器。
电机:额定功率550 W,额定转速1360转
线已经接好,负载不大,参数已经设置完毕
问:可否将其调至2000转,会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可以是调至 70多HZ吗、、、
频率的算法是不是按:50/1360=X/2000  呢?

首先,50/1360=X/2000  的计算公式不对。应该是50/1500=x/2000;即x=66.67(Hz);要按照额定的同步转速计算最高转速才对。额定转速1360rpm适用于输入电机铭牌数据的,相当于把电机的额定滑差设置到变频器中,建电机的等效模型;

第二,电机是自冷的?还是他冷的?如果是自冷的,要改成他冷,因为电机的冷却风扇负载特性是变转矩的,如果工作高于额定转速,其风扇的负载势必加大,给电机增加内耗。

第三,将MM420的参数滑差补偿激活,以提高调速的硬度。满转矩运行不丢转。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