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7):
请教三菱FX2N  定时器 与计数器当前值寄存在什么地方的  我想把当前值取出来做比较但是找不到当前值寄存在什么地方的。
还有就是如何把 位 ,字节,浮点数 存储在D区 请大侠们指导一下 。

网友A:
LD< T0 K100  比较定时器。

和s7-200的用法相同。定时器号既代表触点号,也代表当前值寄存器号。

MOV K4Y0  D0  将位存储到D区。
MOV K2Y0  D0  将8位字节数据存储到D区,但是仍然占用16位长度。
DMOV D100 D102  将D100中存储的浮点数存放到D102,D103组成的空间去。

网友B:
循序渐进,慢慢学!

网友C:
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