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请教

楼主(2011-06-17):
各位好,小弟新跟一个台达B2伺服的活,,有些地方不懂,望大家指教指教

1:我查看说明书,a接点为常开,b接点位常闭,默认情况要启动伺服要先将DI1与com-连接,,如果我通过设置参数P2-10数字输入接脚 DI1功能规划 为001也就是接点类型设置为b接点,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连接DI1与com-了,直接上电就启动伺服啊.

2: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是不是在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定P1-46里面自己设定,,和编码器没多大关系啊

楼主:
但是方案已定,,东西也买回来了 啊

网友A:
台达伺服贵肯定有其贵的理由,台达的服务也不差的!!看你是去哪个经销商拿货了!

网友B:
不太懂伺服还是问技术支持比较好,比较专业!

网友C(2011-07-27):
用我们的KINGSERVO,比台达的体积小,便于节省机械空间!技术问题我们给您搞定好了

网友D:
中达24小时受理电话:021-58639595
中达机电在线教程,新客户可以学习初级课程,老客户可以学习进阶课程!

初级课程: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zxkc.aspx
进阶课程:http://www.deltagreentech.com/sc/service/zxkc1.aspx

楼主:
谢谢啊  ,,,有时间看看

网友E:
我有个TSDA的伺服需要修理。

网友F:
1:我查看说明书,a接点为常开,b接点位常闭,默认情况要启动伺服要先将DI1与com-连接,,如果我通过设置参数P2-10数字输入接脚 DI1功能规划 为001也就是接点类型设置为b接点,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连接DI1与com-了,直接上电就启动伺服啊.
伺服为自动化FA产品,其一部分输入信号,输号信号是通过参数来改变的。或是通过参数来ENABLE。

2: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是不是在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定P1-46里面自己设定,,和编码器没多大关系啊。
这个和伺服机电本身自带的编码器分辨率不是一回事,这个是伺服放大器的A B 相脉冲输了,是可以通过参数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