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请教

楼主(2011-06-17):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关于三菱伺服的问题。本人碰到一个问题,安装在车间的设备经常报欠电压,有时是半个小时,有时是1个小时,也有的时候是几个小时,时间不定,但出现这种现象有一段时间了,这是怎么回事?驱动器输入输出都没安装滤波器和稳压器。令人奇怪的是同种设备装在了好几个分厂(这些分厂不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现象只在一个分厂出现。

网友A:
你出问题的这个厂电源稳不稳定?
或是换个另外的伺服用下看会不会报警

楼主:
用万用表测过了变压器、伺服驱动器的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设备的三台驱动器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B:
是伺服报欠电压吗?

网友A:
你不是半个小时或是几个小时才出现报警吗,这过程中工厂的电压抑制稳定吗?
这个工厂中有几个伺服,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出现报警呢

楼主:
同一设备中的两台伺服都报警了,欠压报警!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太好说,是多大的伺服,如果是大功率的,一定要接三相220V,如果接单相可能会出现欠压。二:旁边有没有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如果有,看是不是大功率的设备启动的时候,电网电压有变化,变低了。三:有没有大功率的VVVF在运行,会不会有干扰的可能。但你说的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可能。四:会不会是这个厂区的电网电压本身容量不够。

楼主:
驱动器是J3-20A,电机是KP23,接的是三相220V,设备附近的设备都是普通的电机。以前在其他车间间断用过大约半年时间,没有发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