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互锁问题。

楼主(2011-06-17):
首先是两厢电源通过空开,空开在给两厢接触器,通电源,接触器吸上去了。
然后加一个常开的按钮,空开一跟线接按钮,按钮出线接接触器。
那么通电以后,按下按钮,接触器才吸上,但是松开按钮就停了。
然后再加2根线,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一个线给空开,辅助触点另一端另一根线接接触器。
通电以后,按下按钮自锁,接触器一直吸上。
在给一个按钮,怎么接能够让按下这个按钮就停止。

网友A:
串在回路中就OK了。

楼主:
我是新手,感觉还是不行啊。

楼主:
上面这个图,在加个按钮怎么互锁。

网友B:
在启动按钮前串一个常闭点的按钮(停止按钮)

网友C:
从基础学起

网友D:
串在自锁外

网友E:
9楼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F:
需要停止按钮,就把空开上面现有的两根线拿下来,接在一个停止按钮的常闭点的一端,常闭点的另一端就重新用一根导线连接到刚刚拆线的空开上。

网友G:
9楼的很直观,清晰明了,简单实用!

网友H:
哇,15楼回答得太精彩了。

网友I:
15楼的也太有感觉了
!

网友J:
我怕15楼的同学的两个指示灯把楼主给迷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照图施工
控制电路采用的是380V线电压,按规定需要采取两相保护,应预补上。

网友M:
楼主的文字是实验步骤题?
哈哈 这个老师该打

网友N:
还是上个图明了

网友O:
串它的常闭点就行了

网友M:
再看楼主的问题,似乎在哪看过
1.首先是两相电源通过空开,空开在给两相接触器,通电源,接触器吸上去了。
2.然后加一个常开的按钮,空开一跟线接按钮,按钮出线接接触器。通电以后,按下按钮,接触器才吸上,但是松开按钮就停了。
3.然后再加2根线,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一个线给空开,辅助触点另一端另一根线接接触器。
通电以后,按下按钮自锁,接触器一直吸上。
请问:在给一个按钮,怎么接能够让按下这个按钮接触器就停止。

哈哈 电工原理科考试题

网友P(2011-07-27):
此贴极为有趣!问的有趣,回答的也有去,23楼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