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请教各位各位师傅怎样直接自动启动使用变频器,我看我们的冷冻泵手动也是直接变频器启动,自动也是直接启动的没啥区别,区别就是一个工频一个变频,就是搞不清怎样就直接将转换开关选至自动档后和启动工频似的也就直接从低频开始启动 ,求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按照你设定时间自行启动    还是按一个按钮就自动运行?

网友B:
你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接线规则上面都有
把启动信号接在转换开关上

楼主:
我看了下变频器就是直接一个转换开关启动左为手动右为自动也是打到自动变频器运作。

网友C:
你说的自动是PID控制吗?条件满足了就停,偏低了或者什么就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