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如何减小永磁直流电机的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气方面。加装压敏电阻限制过电压、加装阻容吸收电路吸收干扰、加装续流二极管限制开断电机的冲击;
2、磁场方面。加装铁磁屏蔽罩,限制泄漏磁场,
铁磁屏蔽罩,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材料。准备着加铝外壳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起到效果。

网友B:
通常认为电磁干扰传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导方式;另一种是辐射方式。在实际工程中,两个设备之间发生干扰通常包含着许多种途径的耦合。正因为多种途径的耦合同时存在,反复交叉,共同产生干扰,才使得电磁干扰变得难以控制。
在控制方法上,除了采用众所周知的抑制干扰传播的技术,如屏蔽、接地、搭接、合理布线等方法以外,还采取了回避和疏导的技术处理,如空间方位分离、频率划分与回避、滤波、吸收和旁路等等,有时这些回避和疏导技术简单而巧妙,可以代替费用昂贵而质量体积较大的硬件措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准备做一个铝磁屏蔽罩试试。先用铝板试效果,再加紫铜皮试试效果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磁屏蔽罩,可以用普通3mm钢板制作,然后内部采用0.25紫铜皮贴合一层即可
用什么来帖合啊。胶吗?还是什么其他的。

网友C:
用MHM-01C 光栅功率驱动器去驱动直流电机,可以将电机的干扰与控制器\PLC 进行隔离,以降低电机对PLC 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