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如何选用滤波用中频电解电容
滤波电容在开关电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选择滤波电容,尤其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则是每个工程技术人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50Hz工频电路中使用的普通中频电解电容器,其脉动电压频率仅为100Hz,充放电时间是毫秒数量级。为获得更小的脉动系数,所需的电容量高达数十万 μF,因此普通低频铝中频电解电容器的目标是以提高电容量为主,电容器的电容量、损耗角正切值以及漏电流是鉴别其优劣的主要参数,具体参考HTTP://WWW.HQEW.COM/TECH/DR/200010060034_2956.HTML。而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中频电解电容器,其锯齿波电压频率高达数十kHz,甚至是数十MHz,这时电容量并不是其主要指标,衡量高频铝中频电解电容优劣的标准是“阻抗-频率”特性,要求在开 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内要有较低的等效阻抗,同时对于半导体器件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尖峰信号具有良好的滤波作用。

普通的低频中频电解电容器在 10kHz左右便开始呈现感性,无法满足开关电源的使用要求。而开关电源专用的高频铝中频电解电容器有四个端子,正极铝片的两端分别引出作为电容器的正极,负 极铝片的两端也分别引出作为负极。电流从四端电容的一个正端流入,经过电容内部,再从另一个正端流向负载;从负载返回的电流也从电容的一个负端流入,再从 另一个负端流向电源负端。

由于四端电容具有良好的高频特性,为减小电压的脉动分量以及抑制开关尖峰噪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手段。高频铝中频电解电容器还有多芯的形式,即将铝箔分成较短的若干段,用多引出片并联连接以减小容抗中的阻抗成份。并且采用低电阻率的材料作为引出端子,提高了电容器 承受大电流的能力。

网友A:
多个常规资料,可以置于博客汇总,或者集中于一个帖子。

如果想因此而取得广告效应,是很难的;倒影响了论坛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