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请教高手:伺服的驱动器输出的 “位置到达”信号。。。。如果上位机以500k的 速度发脉冲。。。每1个脉冲后,“位置到达”信号都要有反应啊? 不能理解!!请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A:
呵呵..定位完成信号是指:你发送多少个脉冲,编码器反馈完回来,发出一个定位到达信号!

网友B:
是靠脉冲来给距离,编码器定位

楼主:
请教:给1个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是不是也有1个“位置到达”的反馈信号!我连续个100个,驱动器是不是有100个“位置到达”的反馈信号,,,如果500k的 速度发脉冲500k个脉冲,,是不是驱动器也会 有500k个“位置到达”的反馈信号? 还是当停止脉冲一定时间后,,驱动器只反馈一个“位置到达”的信号?

网友C:
位置完成信号是在半闭环控制方式下用于确认伺服马达已执行完驱动器发送的脉冲数;
PLC脉冲指令-->驱动器-->马达-->驱动器-->位置完成
一般这个参数可以设置即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差值;
对于PLC到驱动器传送途中脉冲丢失就难以检测了;

网友D(2011-07-28):
呵呵,高手真多,学习了!我们是台湾合丰自动化,深圳办事处,直销Kingservo品牌伺服!Q.2238262396,欢迎交流!

网友E:
位置到达信号:是伺服驱动器剩余脉冲小于或等于定位完成脉冲范围时,既认为位置到达!当然这个比较是实时的,也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设定值就会一直为ON。否则为OFF.并非发上位机发一个或N个脉冲,比较一次或N次然后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