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

楼主(2011-06-18):
请问PLC编程中经常遇到16bit 32bit 这是什么意思?会在什么时候用到?

网友A:
二进制16位与32位;

网友B:
   例如FX中,一个数据寄存器的字长是16位二进制数,两个连续编号的数据寄存器可组成双字、为32位二进制数;
   一个字节是8位。

网友C:
一个字节8位,一个字16位,一个双字32位。

网友D:
先把二进制,十六进制,十进制彼此之间换算搞清楚,,你就自然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