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哪位大虾用过ABB变频器ACS800转矩控制模式?如何进行转速和转矩切换?

网友A:
什么负载,一般情况下用DTC控制就行了

楼主:
我想用转速和扭矩两种模式切换,转速状态下扭矩输入控制扭矩上限。扭矩状态,转速输入为转速上限。

网友B:
要是西门子的,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了,ABB的,时间太长了,忘记了。但是你说的转速和转矩控制这个功能是有的,转换需要“宏”的转换。ABB的变频器对用户开放的参数少的可怜。所以必须要按照它提供的“宏”来实现。

不管怎么说,恒转速与恒转矩的控制对于传动控制是最基本的,肯定可以满足。过去我也这么用过。

楼主:
转速扭矩切换控制实现了,但是还是不能实现在扭矩模式下控制电机转速上限。还有如何监控电机发电运行?

网友B:
关于控制电机转速上限的问题,需要看说明书中在该“宏”模式下,有没有这个功能。是否把参数开放给了用户。反正西门子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只要在动态过程调整期参数,既可保证在恒转矩驱动下,电机被限制在设置的转速下,飞不起来。
关于如何监控系统是否发电,要找ABB的开放监控参数功率的示值,当功率值为正时,系统工作在电动状态,当功率为负值时,系统进入发电状态。
这个也好理解,正功率,代表电机做功,输出能量(驱动),负功率,代表电机反方向出力,吸收能量(发电)。这个正好对应了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图。一三象限为正,二四象限为负。实际与理论都对上号了。

楼主:
看来还得和他们联系啊!现在加载总是不能加到满负荷呢!

网友B:
为什么加不到满负荷呢,你是怎么用的?能说说吗?

楼主:
我现在DTC扭矩模式下,模拟量给到最大10V,如果把制动单元跳线到380V档,变频器扭矩最大可以输出90%。如果制动单元跳线到440V档,输出扭矩更小,是不是制动电阻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DTC扭矩模式下,模拟量给到最大10V,如果把制动单元跳线到380V档,变频器扭矩最大可以输出90%。如果制动单元跳线到440V档,输出扭矩更小,是不是制动电阻不匹配?
再问几个问题:

第一,ABB的ACS800内含制动单元吗?还是说制动单元是外挂的?

第二,制动电阻是多少欧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额定值是多少?

有了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讨论制动电阻是否合适的问题。

楼主:
是外挂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20欧姆,变频器的输出额定电流是电机额定值30kW57.7A

网友C:
abb acs800的绝对没问题的,不是有个转矩控制宏吗?看手册就可以了,蛮方便的,abb的转矩控制很好的,变频器质量也好,acs800又是高端,没特殊要求的话,单机使用acs550的就可以了。

楼主:
SACE SAFUR两种制动电阻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外挂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20欧姆,变频器的输出额定电流是电机额定值30kW57.7A
我想问题可能是出在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上了。

电机的电流57.7A,折算到直流母线应该是69A左右,此时直流母线的电压应该将这个69A的制动电流全部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消耗掉。才能达到100%额定的制动转矩呢。

楼主:
可是我并了一套相同的制动单元和电阻变化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并了一套相同的制动单元和电阻变化不大!
不太可能吧?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并联,是不是两套制动装置都同时工作了?能观测到他们同时发电了吗?如果是,两套电阻都应该发热才对。

如果确认是两套制动装置都工作了,还达不到100%制动转矩,那就看看变频器的装置参数设置,是不是还有那个限制没有放开。

网友D:
选择 手动/制动 就好了

楼主:
是两套制动装置都在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两套制动装置都在工作
如果确认两套制动装置都在工作,那就监控一下电机的电流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额定值,那一定是参数上有被限制的地方。查一下吧。

楼主:
没找到手册上手动/制动,在哪设啊?

网友E(2020-08-15):
第一次看到ACS800还有制动单元,不知道这个单元与主板有没有受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