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请教高手 西门子S7-200怎么和笔记本连接。显示 错误通讯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

网友A:
是不是CN型的?

楼主:
S7-200CN  电缆线是和PLC一起买的   USB-PPI西门子的

网友B:
用PC-MPI 电缆试试,把PG口设置好就行。

网友A:
CN的请把软件升到SP3版以上,且必须设成中文的;

网友C:
正确设置通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