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改装设备:外圆磨床
使用工控配件:三菱FX1S20MR    威伦MT506MV  华大电机伺服器

控制要求:通过触摸屏写入读取PLC各种数据
     可设置磨制最多5个台阶,每个台阶X轴Z轴原始位置,X轴快进位置,工进位置,停留时间,返回安全距离,
     Z轴位置(台阶2),X快进位置,工进位置,停留时间,返回安全距离
     。。。。单个工件最多可磨5个台阶,可左侧开始经给,可右侧开始进给

    长件加工:设置原始位置,设置Z轴进给位置,设置快进位置,设置2端或者单端(任意一端)进给,磨到位后回安全点

     修整砂轮程序:X轴先返回到0点,Z轴到砂轮位置 (可设定)砂轮宽度(可设定),X接近砂轮数据(可设定,同时每次修整完砂轮要加上修整后的数据便于下次修整砂轮不用修整数据,修整来回次数,进给数

加Q411164424

网友A:
FX1S20MR怎么控制伺服,位置控制模式控制伺服要选晶体管型号的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把继电器拆了,直接串联1.5K电阻就能驱动伺服了,和MT的没什么两样

网友B:
呵呵;上次维修还真碰到过这样的;
MR的型号,两个换成了电阻;

楼主:
这个和PLC没多大关系,简单手动的程序都搞好,能动作且没有误差,自动方面就还没弄出来,手头上正好有一颗1SMR的,改后尝试程序能不能做出来,不行的话再考虑其他品牌的PLC或者直接上数控系统

楼主:
其实换电阻还方便,直接接线到伺服器就好了,用MT的还要外接电阻电线
这是我画的工作简图,大致上就这些动作,还有最好高速计数器能接上手轮做调试使用,倍率*100,   *10,  *1 触摸屏或者端子切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C:
谁懂呀?这麽高深!

楼主:
做了一段,发上来请高手指点!
自动部分做了一点,头很痛,好在做的太复杂,高手出马应该有能更简单,前面是归零程序,一大部分是自动程序,有5个台阶,现在还要分段,就是说要1-5个台阶数量可选!
期盼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D:
做了一段,发上来请高手指点!
自动部分做了一点,头很痛,好在做的太复杂,高手出马应该有能更简单,前面是归零程序,一大部分是自动程序,有5个台阶,现在还要分段,就是说要1-5个台阶数量可选!
期盼大家给点意见

附件下载: [本地下载] [迅雷专用高速下载]

高手现身!

楼主:
昨晚做的今天上机测试发现太多问题,今天又改了一天,最后还是未能成功,自动部分连接不上,就是第一步脉冲完成之后下面的步骤全部跳过去了!
跪求高手指点,在下感激涕零!

网友E(2011-08-14):
第一次运行完毕后伺服驱动器上的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是不是伺服没有准备好而不进行下一步加工?高速计数端的编码器是双向输入的吗,或者由特殊辅助继电器使其加减计数,如是只能往一个方向计数就不行了,分段分次加工其实有程序里很容易做到,用变址赋值可能会更简单些,在自动运行前把各个位置用示教的方法记录下来以供自动程序运行使用

网友E:
看了你写的程序,位置的赋值有问题,问题是,用定时器起动比较指令后M点会断开上面的程序而使定时本身也断开起不到向下转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