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写入

楼主(2011-06-18):
在三菱PIL里面如何写入QD75 里面一个常ON信号
比如设备外接一个检知器,但是这个检知器信号是直接从QD75里面接出的,我现在要写程式给QD75叫这个信号一直ON,该怎么写,QD75 里面这个地址是K200  ,试了好几种写法都是NG,请求帮助~~

网友A:
QD75 里面这个地址是K200 ,这时什么意思?QD75中的地址是缓冲区或者是和CPU交换信息的XY

楼主:
地址
引用 网友A:
QD75 里面这个地址是K200 ,这时什么意思?QD75中的地址是缓冲区或者是和CPU交换信息的XY
K200就是它的Buffer memory List呀
后面解释是software stroke limit upper limit value:软件行程限位上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