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1-06-18):
程序是正常的,各个输入点也正常,手动运行正常,各个开关也都正常,就是不可以自动,我第一次遇到这中情况,机器是在运行正常是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后然更换好的plc就一切正常,怀疑plc内部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A:
程序清空再写入一次先试试看;

网友B:
自己不去看看程序 监控下?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手动可以运行那程序只要没错应该是能运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和支持,我把PLC的主板换了就可以自动了,手头正好有几个同型号的PLC,我也想不明白主板怎么会出问题,但后来想想也不是不可能,机器所处的环境有硫化物,所以经常烧点,就是输入输出点坏,不过主板还是第一次碰到,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
还有补充一点,机器是一台电柜控制两台机器,就一个PLC来控制的,1号机无法自动,2号机却可以自动,手动两台机器都可以,输入点输出点也都正常的,自动启动条件都是满足的,没碰到过让我查了好久!

网友D:
程序是正常的,-----检查程序啦?
各个输入点也正常,------输出点哪?
手动运行正常,-------应该包括输出点了。
各个开关也都正常,就是不可以自动,-------查看程序,自动的条件是不是没了。
机器是一台电柜控制两台机器,就一个PLC来控制的,1号机无法自动,2号机却可以自动,----重点查程序。
手动两台机器都可以,输入点输出点也都正常的,自动启动条件都是满足的,-------???没查透。
看了前后,不认为PLC硬件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正常的,-----检查程序啦?
各个输入点也正常,------输出点哪?
手动运行正常,-------应该包括输出点了。
各个开关也都正常,就是不可以自动,-------查看程序,自动的条件是不是没了。
机器是一台电柜控制两台机器,就一个PLC来控制的,1号机无法自动,2号机却可以自动,----重点查程序。
手动两台机器都可以,输入点输出点也都正常的,自动启动条件都是满足的,-------???没查透。
看了前后,不认为PLC硬件问题,慢慢查吧。

工控人的本质就是检查琢磨,同意!程序有问题?可能自动的条件没了?

网友F:
最好还是监控一下程序,看看为什么不能满足自动条件~!

网友G:
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这个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