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一个十芯电缆 1.0的 给其中一根送电 其它九个都带电 如果给2跟送电 其它8跟电压会增加·· 这事感应电压···请问怎么排除感应电压    谢谢

网友A:
把不用的线接地

网友B:
电缆是绞在一起的吧

网友C:
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D:
输入电压是多少?需要几根线工作?应该是线的质量不好,可以的话换线吧

网友E:
加的多大电压,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F:
线长了感应的

网友G:
还是看看你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线的质量问题。接地也不管用。我这个厂里也用了这种线。线从外表看起来是不圆的,里面的线绞在一起。没办法

网友I:
楼上都说 了

网友J:
用屏蔽线吧

网友K:
用前用500V摇下,通电后其它的与外屏蔽层一起接地。

网友L:
线间的等效电容耦合造成的

网友M:
不用的线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N:
线长了后由于线间偶合电容造成,改屏蔽线也没用,除非是单独每芯均有屏蔽层的线(进口的有),不用的线接地,在终端加RC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