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单相220V电动机运转时副绕组工不工作?如果不工作为什么有的还要加运行电容?如果是工作的为什么有的要用离心开关或重锤之类的把副绕组甩掉?有哪位这方面的专业高手能给俺仔细讲讲。。。。。谢谢!!

网友A:
电机副绕组也叫起动绕组.只有单相交流电动机才有起动绕组.要知道它的作用先了解一下单相交流电动机的旋转原理.
单相交流电动机只有一个绕组,转子是鼠笼式的。
单相电不能产生旋转磁场.要使单相电动机能自动旋转起来,我们可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这样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在这个旋转磁场作用下,转子就能自动起动

网友B:
还是买本书来看看吧。

网友C:
2楼说的原理很仔细学习了

楼主:
单相电机接电容这些我都没有问题,关键我就想知道电机工作时副绕组工不工作!?为什么有的需要把副绕组甩掉有的不用反而接个运行绕组参与工作,它们的原理是什么样的下线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电容运行式副绕组是工作的,电容启运式。副绕组只是在刚起动时工作

网友E:
好好学习一下电机的种类和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