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我的这个问题是     当PLC输出Y0   在1秒内碰到信号  输出Y1  然而就在这里  时间只有 0.1秒的时候 碰到信号  又输出 Y0        然而 Y0 就一直通了  关不掉了   把接在PLC点上的线 拿开  等一下   在接回去  这个点又可以用了    我用的是信捷PLC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 翻覆的把点关闭 又输出  只在0.1秒之间

网友B:
程序问题,看看T在线路中的状态,用模拟试一下

网友C:
是有点看不清楚:
   当PLC输出Y0,在1秒内碰到信号,输出Y1……碰到信号——这两“信号”,是否为同一个元件发出?
   把接在PLC点上的线拿开,等一下——拿开的是输出线还是输入线?

   如果是输入线拿开一段时间后,Y0断开,则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另外,1秒内、 0.1秒,这些时间是如何控制的,或者是如何得到的。
   没用过信捷的,只是说说想法。

网友C:
哦,是说间隔0.1秒,Y0、Y1轮流接通,或者是Y0需断续接通?
遇到的情况是,Y0通断一次后,Y0就一直保持接通?

网友D:
你能不能把梯形图传过来

网友E:
把梯形图传上来吧,还真看不懂你什么意思,也帮不了你呀

网友F:
要看梯形图,有助解决问题,省的再猜

网友G:
搞不懂你的意图;

网友H:
不明白你的意思
皮带硫化机
四柱液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