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我最近修一台ACI变频器,IGBT采用的是单管IGBT,拆下六个IGBT修复驱动电路后,在不上IGBT的情况下,测得驱动端子GE静态

负压7.5伏,运行动态正压都是3.1伏,为什么正压都是3.1伏,不应该是15-22伏吗?还有该机装机后测得三相出端VW相比另两相高六伏,而带上电机后三相电压输出平衡,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触发电压是有15V左右,量起来3。1V说明你用的是万用表,用示波器看下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B:
正常。
运行后测得的驱动电压是正向和反向电压的叠加,用示波器看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C:
2、3楼的朋友说得都不错。
补充一下:你是用直流档测的电压,运行中,你所测得的实际为-7.5V与+15V的合成值,脉冲宽度的不同,此值有所差异,有的变频器为4V左右。如用交流档测,则可测得电压值为15V左右。实际也为二者的合成值,如用示波器,则可清楚显示波形的正向幅度和负向幅度,其绝对值(总幅度)22V左右。

网友D:
都说的不错·
又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又长知识了。

网友E:
大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