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

楼主(2011-06-19):
台达22KW变频内熔断器多少A 有谁知道吗,谢谢

网友A:
22KW用2-5A ? 应在150A左右

网友B:
大多数的主电路都不会装,一般都是在控制电路装有,也就是电源电路

网友C:
台达、台安主回路有用快溶保护的。
22KW的应该在75~100A

注意要选用快熔

网友D:
台达是有快熔的,有些系列小功率机器也有的,22KW的大概在150A。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