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小弟没学过电气类,刚接触三天,准备做个自动送料攻丝的东东,整体构思已有,零件也基本配齐,可是不懂接线。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PUL+ DIR+是不是接Y0 Y1 PUL-  DIP接COM0 COM1 ,驱动器有另一个电源供电,百度了一下说是在PUL+ DIP+之前要分别传1KO的电阻。。等待好心人解说。。PLC是FX1N 60MT。

我QQ是20888386 或者也可以QQ上教我一下。

第二个是驱动器接线图,我有48V开关电源,上面脉冲那块是不是Y0接PUL-  ,Y2接DIR-,然后PUL+ 和DIR+接哪里啊??

楼主:
那么多人路过。。也没人说一下。。唉。

网友A:
没学过什么都搞了也很厉害了
Y0 Y1一般是脉冲

楼主:
呵呵,学习学习嘛。。请问楼大的大哥,图上DR端口接的Y2 应该不是脉冲端口,普通的端口也可以的么、?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你的步进驱动器说明的,一般Y0与Y1这两个口都是输出脉冲的,这样如,Y0接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口,如你图所示Y2是方向控制。

特别注意,你要看你的步进驱动器的说明的。如需PLC学习视频及步进方面的学习视频及工控视频请访问http://gongkong.taobao.com/

网友C:
图没有问题。

网友D:
先要确认你驱动器信号用的电压多少?
+24V的话直接用;
5V是需要串电阻的;

楼主:
第二个是驱动器接线图,我有48V开关电源,上面脉冲那块是不是Y0接PUL-  ,Y2接DIR-,然后PUL+ 和DIR+接哪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驱动器接线图,我有48V开关电源,上面脉冲那块是不是Y0接PUL-,Y2接DIR-,然后PUL+和DIR+接哪里啊??
你第一张图不是有吗?接PLC+24V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驱动器接线图,我有48V开关电源,上面脉冲那块是不是Y0接PUL-,Y2接DIR-,然后PUL+和DIR+接哪里啊??
你第一张图不是有吗?接PLC+24V端。

但是两个图的电阻加的地方不一样。正确的话应该加哪里啊??YO Y2输出上?

网友D:
信号用+24V的话,串一个2K欧电阻;
三菱NPN型的电阻串在--端;

网友F:
先看看驱动器的图,了解驱动器的信号是多少伏的。然后再看需要不需要加电阻。如果是需要的话,就在PLC的输出端(输出脉冲信号的端口)加电阻。
以上只是愚见。
愿了解的人给出合理意见。

网友G:
串联电路中,加在哪里有区别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驱动器接线图,我有48V开关电源,上面脉冲那块是不是Y0接PUL-,Y2接DIR-,然后PUL+和DIR+接哪里啊??

 你第一张图不是有吗?接PLC+24V端。

但是两个图的电阻加的地方不一样。正确的话应该加哪里啊??YO Y2输出上?
随便,电阻串联在那边都一样

楼主:
终于会控制正反转,用的PLSY指令,细分1000脉冲是一圈,PLSY K1000 K2500 Y0,并联一个Y2就反转。。可是感觉定位好像不是很准。。

网友H(2011-07-19):
请问大侠,电阻怎么串,买回来还不能直接用么?再说200欧的电阻去哪里买啊,怎么焊?好懵懂啊

网友D:
2000欧,不是200欧;
串在控制线路的负端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终于会控制正反转,用的PLSY指令,细分1000脉冲是一圈,PLSY K1000 K2500 Y0,并联一个Y2就反转。。可是感觉定位好像不是很准。。
呵呵,负载、速比、启动频率。。。这些都是有讲究的,配合不好就会丢步。可以用RAMP指令配合或者用PLSR,或者用频率模式试试。

网友I(2011-09-07):
接触三天都可以接机,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