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6-19):
朋友有一台伺服电机,但是不知道什么牌子多少瓦,发几张照片帮忙看看,把这个东西利用起来

网友A:
没有驱动器图啊?

楼主:
没有,就只有电机,电机上面没有任何标志,

网友B:
这东西通常还要和对应的驱动器一起使用

网友C:
没参数名牌太麻烦了,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怎么选驱动?

网友D:
怎么会没有铭牌?

网友E:
铭牌也没,不好判断;

网友F:
判断不了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比较古老的,接头与现在的都不太一样呀

网友H:
l楼上诸位如何判断出功率的??求解。。。。

网友I:
750w的,我这里有啊,我的是埃斯顿.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J:
我感觉是1.0或1.5千瓦的 根据我们公司的型号尺寸来推断的 不一定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750w的,我这里有啊,我的是埃斯顿.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外形和你的机子是一样吗,朋友的机子他也搞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

网友K:
500w左右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l楼上诸位如何判断出功率的??求解。。。。

马达是86的轴是16的跟我们现在用的步进马达750和伺服马达750的标准参数一样,步进马达轴不一样,楼主知道瓦数也不能乱买驱动器,必须要买这个马达品牌一样的和马达配套的驱动器。单买驱动器不合算,还不如买一套合算,再加上马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l楼上诸位如何判断出功率的??求解。。。。

马达是86的轴是16的跟我们现在用的步进马达750和伺服马达750的标准参数一样,步进马达轴不一样,楼主知道瓦数也不能乱买驱动器,必须要买这个马达品牌一样的和马达配套的驱动器。单买驱动器不合算,还不如买一套合算,再加上马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M:
需要配合减速器

网友N:
87.5的外径,轴径16的伺服电机!功率应该是400或500W。

网友O(2011-09-01):
没有驱动器是不能用的

网友P:
根本没法判断啊。

网友Q(2011-11-01):
这个是750W的吧!塑料插头基本不超过1000W的

网友R:
国产品牌
看做工应该是国产的,大概750瓦左右,轴径比较细,一般都是19MM,如果还想利用的话很难,编码器协议不知道是否公开,建议从源头查起,找到出处

网友Q:
从编码器接头来看是14芯的(另外还有一根屏蔽线),应该是国内的,这类电机比较容易配,但要知道电机编码器的型号,所以打开后盖看看编码器型号,就知道接线定义了,电机4根线好判断,这类驱动器应该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