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脉冲计数法测转速只能得到平均速度。有3种测速法:
   1.在固定的时间内测量脉冲的个数,适用于高频信号。
   2.测量一个周期内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适用于低频信号。
   3.测量时间大致固定,测量N个周期内高频时钟脉冲的个数,适用于频率较低、变化较大的场合。
   用单片机来测速很方便。PLC的普通计数器的计数过程与扫描循环有关,计数频率只有几十HZ,频率高时可能漏计。如果用PLC计高频脉冲个数,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下面用第三种方法,使用PLC的实时时钟来测时间。
   假设测量周期约为一秒,可在被测信号的上升沿产生中断,在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中读取实时时钟的时间,记录中断的次数,计算从第一个上升沿开始已经经过的时间,如果超出一秒则根据信号周期数和经过的时间计算出转速。
   上述方法的误差较大,时间分辨率为1ms。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和信号的周期之间也有较小的误差。优点是不需要外接硬件电路。
   如果用外部高频时钟脉冲,外接硬件电路来获取被测信号整周期数的高频脉冲,可提高精度。我用这种方法和PLC为水轮机调速器测量过工频频率。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哪里用这么麻烦,直接用台湾永宏PLC的一个速度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