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我有一个s7-200 cpu224cn 的plc 我想把它里的程序下载下来,都需要那些硬件,还有需要那些软件,我是一个存新手,一点都没有接触过,最好能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有知道的没,有的话,说一声好吗?

网友A:
编程电缆,加200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知道在连接的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有人说不断电连接容易把PLC接口弄坏,是这样吗?

网友B:
一般不会的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说的详细一点的啊,我想要知道具体怎么弄。我是一点都不会的啊,就是电脑的设置,还有PLC在连接电脑时用调什么吗,请将的详细一点

网友B:
还怎么详细呢 实在搞不了可以找人教教

网友C:
有的编程电缆带电插拔容易损坏,连上后,打开软件,上载,就OK了

网友D:
只要你电脑安装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6,再找一条能用的 编程电缆,就可以了,不懂可以问我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好啊。。
1,看一下你的编程电缆连接电脑那侧是什么接口,常见的有串口的、usb口的。
左侧的是有串口的,中间的usb口的。
2,看电脑的接口,如果电缆是串口的,电脑上没有串口的话,需要一个USB转RS232转换器。就是最右侧的那个。
3,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3或者以上版本。一般来说GHOST版本的xp是比较难安装西门子软件的。
4,先把软件设置成中文:打开软件,找到tools----options-------general选chinese
5,设置PG/PC接口
选择好后,点ok就行了。
6,把电缆连到plc上后,再连接电脑,然后双击通信,找到plc后,点击确定。
7,连接plc以后就可以上载程序了,不过这一步有一个大问题:你有密码吗?CN是4级密码,如果机器上没有密码还好说,有密码的话。。。以上都白费

网友F(2013-01-02):
如果你那个plc程序加了密,有密码也没用,解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