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JMDM-16ADDA PC串口控制A/D D/A模拟量系统应用 8路模拟量采集输入控制输出在线串口监控系统
一、JMDM-16ADDA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简介
 JMDM-16ADDA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系统,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工业级模拟量控制应用系统,以模拟量采集输入、模拟量输出控制为主要特征,又可简称为精敏在线监控16路模拟量系统、JMDM RS485/232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包括4部分:JMDM-16ADDA工业控制器、控制器电源、串口线、PC机。
客户无需编程,直接通过电脑运行精敏模拟量串口监控软件,在线监控8路模拟量输入电压、实时控制8路模拟量输出电压;支持通过RS232串口进行功能扩展I/O点数、A/D、D/A点数、步进/伺服控制,可用于控制模拟量、数字量信号、步进伺服控制的学习、实验及各种工业应用。
二、JMDM-16ADDA控制器技术参数及功能特性
1、工作电源:交流18V或直流24V,有过压保护以及雷击静电保护功能;
2、采用特有的抗高频干扰电路,工作稳定可靠,其中每路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都有过压保护电路,可抗雷击以及静电冲击;
3、8路高精度模拟量输入,采样频率为20KHZ,12位采样精度,模拟量输入范围是[0V-5V]、[0V-10V]、[-5V-5V]、[-10V-10V],出厂默认值是[0V-10V],其它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4、8路高精度模拟量输出,采样频率为1KHZ,模拟量输出精度为12位,模拟量输入范围是[0V-10V],驱动电流最大为20mA;
6、采用8051工业级的单片机,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均采用专用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芯片。稳定可靠;
7、系统有并行时钟芯片,在另外编写程序的情况下可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运算;
8、程序存储空间64K, 数据存储空间32K (采用了完美的铁电存储技术);
9、有扩展插槽,可扩展数字量输入输出扩展板和电机控制输出板;
扩展数字量输入输出扩展板(JMDM-EX20DIO):
Ⅰ、12路数字量输入:输入电压是12V~24V,输入电流10MA,NPN型(低电平有效);
Ⅱ、8路数字量输出:其中订货物时可选晶体管输出的和继电器输出的两种型号;
其中晶体管输出型:电压是12V/24V,输出电流是4A,NPN型;
其中继电器输出型:电压是0-220V,交直流均可,输出电流是4A;
扩展电机运动扩展板:
Ⅰ、12路数字量输入:输入电压是12V~24V,输入电流10MA,NPN型(低电平有效);
其中2路数字量输入同时可用于外接1路编码器或电子尺用于位置检测,其AB相硬件解码频率是200KHZ;
Ⅱ、2路高速步进/伺服输出控制:其中有2路输出可作为高速脉冲输出,控制2路步进或伺服电机高速精确运动定位控制、速度控制;可以同时控制2路步进电机作联动动作;最高输出频率是400KHZ;
Ⅲ、有四路晶体管输出:电压是12V/24V,输出电流是4A,NPN型;
10、RS232接口:一路标准RS232串口通信接口,可与电脑等上位机通信;
11、简单需求用RS232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通信距离最大10米;
12、复杂需求可以采用RS485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通信距离最大可达1千米左右,每个控制器可以设定不同的地址,一台电脑或主控PLC最多可控制255个控制器。
三、系统使用说明
1、硬件连接
参照本说明书后面所附的接线图:
1)接好电源、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点的接线,固定好加载的扩展板;
2)连接好控制器(JMDM-16ADDA)到主控(电脑或PLC)之间的串口连接线。
2、上位机软件使用
1)安装软件:打开 “八路模拟量输入输出监控程序”文件夹,双击setup安装软件或直接运行Support文件夹里面的EXE文件。
2)如何操作软件界面
打开软件后,在软件界面的八路模拟量输入窗口可监视八个模拟量输入的实时数值;在八个模拟量输出窗口可实时控制八路模拟量的输出。
3)可通过串口选择对话框选择要操作的串口,通过控制器选择对话框选择要控制的控制器;
   4)软件安装后,连上串口线即可正常运行;
5)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义一些控制功能和定制相应的控制软件。
3、上位机功能描述
1)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器后,向控制器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本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出,模拟量输出,例如:  串口发送:
OA(00,0,0000)      括号里面前二位是控制器的地址,中间一位是模拟量的通道数,最后面四位是模拟量数值。
如:OA(00,2,3000)的意思是第0号地址的控制器的第二个通道输出电压为(3000/4095*10)=7.326伏;
串口接收到字符串时:
IA(00,0,0000)       括号里面前二位是控制器的地址,中间一位是模拟量的通道数,最后面四位是模拟量数值。
如:IA(00,0,3000)的意思是第0号地址的控制器的第二个通道输入电压为(3000/4095*10)=7.326伏;
2)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JMDM-16ADDA),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与255台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组成测控大系统。串口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RS485总线延长(最长1千米),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器比较远的地方。
3)本控制器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控制采集相应的模拟量输入,控制相应的模拟量输出;当然也可以脱机工作,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需要用C语言编写程序)实现数字量模拟量和电机等外部设备的自动控制。
4)随产品附送上位机测控软件(八路模拟量输入输出),可以对JMDM-16ADDA进行实时测控;
5)可根据客户特定需要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要的的控制系统。
四、应用案例
1、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2、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3、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4、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采集控制,如温度,压力,湿度,电流,电压信号的采集控制;
5、模拟量信号的输出控制,如比例阀控制,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等。